如何安装A2飞控ios的调参软件?

楼主(2017-04-19):
如何安装A2飞控ios的调参软件?//////////////////////////

网友:
官网下载软件 安装就行了                  http://www.dji.com/cn/iosd-mark-ii/download

网友:
没玩过 帮顶了

网友:
找不到?还是安装问题?要买2.4g地面站才行

网友:
不会。从来没有买过这个。别的还会一点。路过。顶一个。

网友:
如果是ipad.的话  应用商店要搜iphone用的版本,因为只有iphone版本,默认只显示ipad.版本,所以搜不到

网友:
不会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