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GPS破碎

楼主(2017-04-19):
求大神,怎么办

网友A:
买个壳换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壳换上啊

这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咯

没钱呀

网友C:
不懂帮顶,拿分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懂帮顶,拿分走人

三口油

网友D:
陶瓷天线已经碎了,信号会大大减小。

如果你买不到一样规格的陶瓷天线,如果你不会拆天线,建议你整个GPS都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陶瓷天线已经碎了,信号会大大减小。

如果你买不到一样规格的陶瓷天线,如果你不会拆天线,建议你整个GPS ...

陶瓷天线,一般买无源的gps陶瓷天线都可以适配哦,

网友F:
不行,我收你这个gps

网友G:
要不行先凑合用,看看信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陶瓷天线已经碎了,信号会大大减小。

如果你买不到一样规格的陶瓷天线,如果你不会拆天线,建议你整个GPS ...

   怎么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行,我收你这个gps

我看看能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不行先凑合用,看看信号行不行

压根就没反应了    一捏模块又有反应

网友:
如果你不会拆天线,建议你整个GPS都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陶瓷天线,一般买无源的gps陶瓷天线都可以适配哦,

1.尺寸是不是合适

2.端子是不是一样

3.都一样就可以直接换,端子一样尺寸不一样可以凑合用,端子不一样就只能够想办法焊线解决

4.天线的灵敏度差别也要考虑

否则整个换掉比较靠谱,空中出问题,损失的就不是一个天线了,当然胆子大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尺寸是不是合适

2.端子是不是一样

搞得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H:
还是换一个吧,你没楼上的专业,要真掉下来可真不是几个GPS的事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是换一个吧,你没楼上的专业,要真掉下来可真不是几个GPS的事儿了

好的,谢谢了   我暂时先不动   等有钱了在换

网友I:
gps天线碎了可以换一个,到某包3、4元多一个,加运费10以内也找得到。注意尺寸就行。换的时候先吧天线正中反面焊在板上的一个焊脚用吸锡烙铁焊开,然后就可撬下天线,注意天线一班有胶沾在面板上的。

网友:
就这个点

网友:
换吧换吧

网友B:
我还没你家当值钱

网友:
你这个是无源的 买一个 陶瓷天线换上就好了  就一个焊点 你那个坏的陶瓷天线 背面可能有双面胶 不过还是能拆下来,不要把电路板伤了就行

网友J:
淘宝上收 1575r-a  一堆

网友:
这个可以换

网友K:
还可以收星不?收的到,就买一个壳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收 1575r-a  一堆

naz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可以收星不?收的到,就买一个壳子就可以了

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还没你家当值钱

我全部家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gps天线碎了可以换一个,到某包3、4元多一个,加运费10以内也找得到。注意尺寸就行。换的时候先吧天线正中 ...

好的  谢谢大神  有不懂我就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以

那就换一个吧

网友:
我的也坏了

网友L:
也是这样碎  不过gps外壳一点没事 就是里面坏了

网友:
按正解执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是这样碎  不过gps外壳一点没事 就是里面坏了

你怎么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办的?

重新买gps 我用烙铁试了下 取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