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F330配置的问题,急!!感谢解答

楼主(2017-04-19):
F330可以用2208电机?然后用6寸的三叶浆?是用来参加全国电子设计大赛的,无人机长和宽不能超过50厘米。

网友:
不懂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A:
如果你要用6寸三叶桨,2208KV2000。

这个架子玩过,当初装的是2212kv1400+8045桨。不知道六寸三叶的效率怎么样。飞是肯定可以飞,效率就难说了,机器要尽量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要用6寸三叶桨,2208KV2000。

这个架子玩过,当初装的是2212kv1400+8045桨。不知道六寸三叶的效率怎 ...

主要是机架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有什么别的配置没有?我们就只是装上 动力,电池,没有遥控跟接收机,自己编程一键起飞后按要求飞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机架要控制在50厘米以内,有什么别的配置没有?我们就只是装上 动力,电池,没有遥控跟接收机,自 ...

你要求的太多,估计F330难以胜任。动力参考前面说的,要用6寸三叶就2208kv2000,别的帮不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太多,估计F330难以胜任。动力参考前面说的,要用6寸三叶就2208kv2000,别的帮不上你。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求的太多,估计F330难以胜任。动力参考前面说的,要用6寸三叶就2208kv2000,别的帮不上你。 ...

2208  kv2000银燕?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8  kv2000银燕?

随意,有钱买好的,品牌的,没钱就买便宜的。你要去比赛那就买好点的。

网友:
组个穿越不就好了吗

网友:
既然要小的,组装一个穿越机不就得了

网友(2017-05-23):
用2204无刷电机用12A电调桨用6045电池用3s2200 30c~40c都可以c大就爆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