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放哪好 不干扰 救助

楼主(2017-04-19):
放哪不干扰 求解 没地方了再

网友:
下面应该可以

网友A:
这机架多少钱

网友:
机架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多少钱

600 达亚550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 达亚550

哦

网友A:
什么电机,多大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
放下面最好

网友:
放在机身下面,扎带固定

网友B:
多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电池

6s 6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机,多大电池,能飞多久

Dji 3510

网友:
发射功率太大,四轴距离太小了

网友:
看看高手回答

网友C:
和天线,GPS,电调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天线,GPS,电调远点

问一下大神 图传发射为5.8G 遥控接受为2.4G 这样从外干扰嘛

网友:
能飞多久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大神 图传发射为5.8G 遥控接受为2.4G 这样从外干扰嘛

有一个叫倍频干扰的东西

网友:
我是一直绑再腿上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同机架

请问电调放哪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电调放哪好?

我改电机座了,放在电机座里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改电机座了,放在电机座里面

你改电机座的话,轴距变长了啊,我买了dji的一整套动力,改了电机座应该也放不下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改电机座的话,轴距变长了啊,我买了dji的一整套动力,改了电机座应该也放不下电调

我是大疆e800电机配铂金30A电调,领飞普通版电机座刚刚塞进去。你可以看下加长电机座尺寸看能不能放下,不行电调放外面了,但不美观。

网友:
这架子几年前想买的,后来看看重心很不好,就没买,后来买个H680,图传天线见意放下面垂直,效果会好点

网友:
不知道
还没研究
有空试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叫倍频干扰的东西

倍频应该是1.2和2.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倍频应该是1.2和2.4吧

还有正弦,根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