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个星图蜻蜓无人机,想改拉锯,请教大神

楼主(2017-04-20):
星图无人机遥控器只有1000米的距离,2.4g的,想飞3000米,谁给点方案,我是新手!

网友A:
加功率,换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增程

怎么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功率,换天线

怎么加功率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呀

模块啊

网友:
要加增程

楼主:
换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啊

不会加,有什么技术说明吗,需要买什么,在遥控里面加还是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功率,换天线

加功率怎么加呢,打开遥控器换里面的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加,有什么技术说明吗,需要买什么,在遥控里面加还是外面

论坛和群里面多混一下。

网友C:
加个征程,功率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征程,功率放大器,

有具体的连接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具体的连接不

简单的很,买一个功放大器,然后把原来的天线拧下来,把功放放大器对接上天线接在放大器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