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

楼主(2017-04-20):
模友们,有副翼

网友:
五通吧,四个基础通道,一个陀螺感度调节通道

网友:
最少6通道,1副翼2俯仰3油门4方向5陀螺6螺距。

网友:
6通,单轴锁尾陀螺仪,副翼为机械陀螺仪,副翼必须调好

网友:
干掉副翼,反转桨夹,上K霸三轴陀螺。好飞,便宜。

网友:
六个通道

网友:
尾陀螺儀有兩個接缐插。三個ccpm 一個電調最小要六動。可以的話買九動在功能及調機的各項己充足。可用在多類型及多機種上。一步到位可用多年。如不合心意時二手賣出也易些

网友:
6通道遥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