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x5下拉角的问题

楼主(2017-04-20):
刚组x5,下拉角有点夸张。
以前飞z84下拉角是有的,不知道这么装机是否正确。

楼主:
有飞x5的给点儿意见,有的飞友加垫片有的不加,看看哪种好飞。

网友A:
感觉你这个过了,下拉角过重心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过了,下拉角过重心线吧

我也觉得有点过

网友B:
说明书让这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让这么装的?

对,说明书这么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说明书这么说的。

我也看了说要有一个侧向上的推力……

网友:
平推就好

网友:
其实这个推力线是根据动力来的,飞机装重了以后,动力加大了推力线就要这样垫。说明书都是参考
具体还是要根据飞行情况调整

网友:
角肯定有啊

网友:
啥也不用

网友(2018-10-29):
我是垫下面两颗。飞着也没感觉什么异常,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