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家的pixhack飞控可以用其他的gps吗

楼主(2017-04-20):
买了一个pixhack v2没有gps我看雷家的gps好贵,不知道有木有其他的gps可以用在pixhack上面的。

网友:
可以啊,把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建议买120的有源m8n,舒服的一笔

网友B:
apm.pix都属于开源飞控对于硬件没有特别要求!程序没有相互牵连!可以使用其他的GPS,根据雷讯提供的接口定义自行改装即可。但是请确保接口连接的稳定性,以防出现飞行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pix都属于开源飞控对于硬件没有特别要求!程序没有相互牵连!可以使用其他的GPS,根据雷讯提供的接口定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120的有源m8n,舒服的一笔

淘宝那家店铺有。

网友(2018-12-06):
学习了,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