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不平衡 求解

楼主(2017-04-21):
6s电池 每块电压都不一样 3.8 3.9 4.0 4.2 新电池 充了5次 B6平衡充 充电2A平衡模式 电池某宝300多一块的 问了卖家说多用用就会好 6s容量大 平衡比较慢 权盛店 东西全他家买 卖家也比较可信 模友们给点意见

网友:
充电器能看内阻吗,这个压差有点大,不正常

网友:
换电芯了?压差太大是平衡不过来的 单片充基本一致在用平衡

网友:
这压差,换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

网友:
离坏了不远了

网友:
质量有问题吧,

网友A:
1.如果是新电池,建议找买家换

2.如果是老电池,找个A6 A9或者CB86之类的,只用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充一次,然后再用完,再充满,看看是不是平衡了。
如果一两个循环后还是老样子,那就该换了。

网友:
最好还是测试一下电池内阻,

网友:
充电器不好吧 换个a6 a9或好点的试试。没有借模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是新电池,建议找买家换

2.如果是老电池,找个A6 A9或者CB86之类的,只用平衡头充电的充电器充一次 ...

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
用好点的平衡冲平衡模式冲一下,看看电压能不能平衡。或者用充电宝的电路板给单片电池充电,充满了再放电看放电过程中电压有没有压差,一般压差不会超过0.02v的,只有电压放到单片3.6v以下的时候压差才会比较明显。像你说的这么大压差肯定不正常,或者你的充电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