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折叠机架请教

楼主(2017-04-21):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便宜的H4 680机架,可以横向折叠收回来那种,现在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大神:
1.机臂上那个管夹,我把螺丝都拧滑丝了,但是用点力,管夹还是可以在机臂上转得动,如果我降落得不好,电机那头杵到地,管夹都会有小幅度的转动,我要再去转回来,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怎么紧固的呀?
2.机臂是靠C扣紧固的,如果要折叠,要从C扣里扳出来,我都不敢扳,感觉会扳折,C扣好紧啊,有没有这个担心?
3.我看那种伞折的就很好折叠,但是这种伞折的,折回来以后还是有那么大,平常怎么拿出去啊,订做一个大箱子吗?

网友:
搞个箱子逼格高

网友A:
1.管夹务必要固定好,用点力就会转动的,飞高了遇到强风可能会松动,然后就是炸机。所有螺丝务必上螺丝胶,量不用很多。滑丝的务必换新。

2.夏天C扣一般不会断,冬天断的不少

3.伞折的和H4的都有优缺点,感觉Z系列伞折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管夹务必要固定好,用点力就会转动的,飞高了遇到强风可能会松动,然后就是炸机。所有螺丝务必上螺丝胶, ...

再请教一下:
1.管夹,我已经拧到最紧了,用手用力点拧,还是转得动,正常不?管夹和机臂之间是不是要有什么东西来增大摩擦,机臂是圆,我觉得怎么紧都可能转得动吧?
2.我倒不是怕C扣断,我是怕机臂断?有没有可能?使劲扳,感觉机臂都有轻微的裂的声音,是不是我买到孬的了,机臂不应该这么脆弱?
3.机架不是就是X型,H型吗,Z系列是啥意思呀?

网友:
伞折 我主要玩伞折叠

网友B:
这就是我最新作品 鲤鱼cs735四轴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管夹务必要固定好,用点力就会转动的,飞高了遇到强风可能会松动,然后就是炸机。所有螺丝务必上螺丝胶, ...

现在我只玩z系列伞折了  以前c扣基本都不用了

网友:
1.飞行就有震动,就看你现在的管夹是不是受得了长时间的飞行,有松动估计是管夹的公差偏正,机臂的公差偏负,可以加点东西,比如电工胶带在里面。否则如果飞行中松动,八成等你的就是炸机。

2.自己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声音,好的碳管不会有这种声音。

3.Z系列是指伞折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
1.管夹,我已经拧到最紧了,用手用力点拧,还是转得动,正常不?管夹和机臂之间是不是要有 ...

1.飞行就有震动,就看你现在的管夹是不是受得了长时间的飞行,有松动估计是管夹的公差偏正,机臂的公差偏负,可以加点东西,比如电工胶带在里面。否则如果飞行中松动,八成等你的就是炸机。

2.自己去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产生的声音,好的碳管不会有这种声音。

3.Z系列是指伞折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行就有震动,就看你现在的管夹是不是受得了长时间的飞行,有松动估计是管夹的公差偏正,机臂的公差 ...

懂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我最新作品 鲤鱼cs735四轴机架

鲤鱼cs735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在淘宝上搜不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鲤鱼cs735  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在淘宝上搜不到呢

我自己做的 淘宝暂时不会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的 淘宝暂时不会卖

搞了半天自己起的名字啊,牛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了半天自己起的名字啊,牛逼啊

哈哈哈 一般给别人定做而已

网友:
管夹加工精度不行,虚位大,所以还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 一般给别人定做而已

这个机架做下来多少钱?我网上查了一下,一个那种金属折叠就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机架做下来多少钱?我网上查了一下,一个那种金属折叠就不便宜吧。 ...

没瑕疵的950,有瑕疵就8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