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Pagoda 2天线

楼主(2017-04-21):
首先要感谢银燕这次公测活动,非常荣幸拿到了银燕Pagoda2天线,第一次做测试,帖子中如有错误之处还望各位老师批评指出。不得不说银燕的活动还是蛮不错的,这次免费公测活动让模友们真正没花一分钱啊,天线顺丰包邮,第二天就到了。先晒晒开箱。

这次拿到的天线是左旋,比一元硬币略小,不分tx、rx,也就是说随便怎么插。天线长度是50mm规格,有点后悔当初没有申请80mm。赶紧插上天线飞一波。

本次测评主要是普通四页天线和银燕宝塔天线对比,发射端和接收端每次都使用对应的天线。

视频中可以看出,在我飞到小广场时,普通四叶草雪花严重,回来的路上也是雪花不断,甚至有几次严重的雪花。
而宝塔天线在同样的状态下,虽然也有雪花,但是情况比四叶草要好,飞机掉头的时候只是闪了一下。
视频中也可以看出来,由于我申请的天线长度为50mm,图传位置又在机身中部,所以宝塔天线没有完全伸出来,且使用了sma转接头,效果是有一定影响的。
外场测试两种天线的差距不是特别明显,但因为银燕宝塔属于全向天线,在某些特定角度的效果应该是好于四叶草的。

我使用的图传欧姆威是600mw,拉据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所以我简单测试了一下两种不同天线的穿透效果。

上面的图片是我在寝室走廊上不同距离拍摄的,宝塔大概在距寝室门十米左右开始看不清图像。

下面测试普通四叶草

普通四叶草的穿透效果略逊于宝塔天线,在距寝室门大概8米左右开始出现严重雪花。
我使用的是欧姆威600mw的图传,是不能更改功率的哦。

下面晒一些评测过程中的图片吧
最后再次感谢银燕公测活动,祝各位模友爽飞

网友A:
这个天线看着不错 看了枫叶天线的扫盲帖 最近有打算学一学天线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天线看着不错 看了枫叶天线的扫盲帖 最近有打算学一学天线知识

是的,天线知识还是需要学习,玩航模就是在不断学习

网友B:
LZ的图传发射、接收搭配的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图传发射、接收搭配的什么型号?

银燕天线是一套,四叶草是用的普通天线

网友:
左旋右旋什么区别,发射接受必须铜一个极化方式吗?

网友:
好用吗?多钱

网友:
写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