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模式怎么弄?求助!小白

楼主(2017-04-21):
(图片)

网友: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A:
这个是三段开关啊,1自稳2gps3返航

网友B:
这个遥控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遥控能用吗

我是做小车的,不做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亮了

我是做小车的,不做无人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三段开关啊,1自稳2gps3返航

嗯,谢谢

网友D:
看你遥控器支持混控不,不支持只能用一个三段开关自定义为五通道,根据需要设置三个模式,如果支持混控可以参考泡泡实验室有关混控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做小车的,不做无人机

那好像刷错固件了吧,这个好像是飞机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好像刷错固件了吧,这个好像是飞机的固件

没,刷小车也是显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遥控器支持混控不,不支持只能用一个三段开关自定义为五通道,根据需要设置三个模式,如果支持混控可以 ...

谢谢您了

网友:
可以飞的车?不懂!

网友:
你遥控有3+2 档位开关吗,需要5通道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