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能玩穿越么?

楼主(2017-04-21):
大疆V2能玩穿越么?250轴距感度设置多少

网友:
不装GPS,只用手动和姿态,参数默认就好。

网友:
换飞控 电机 电调 老外有视频
总之就是个大疆壳子 其他全换了

网友:
关键是用v2高射炮打蚊子啊。不如搞个f3就行了。你用穿越玩航拍?

网友:
穿越用NAZA是浪费

网友A:
竟然还是V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V2

V2不行么?我看F3太暴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V2不行么?我看F3太暴力了

不是不行,穿越机就是要灵活,手动,更何况现在流行的正X装它空间估计够呛,仅供参考,不喜勿喷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V2很稳的

网友:
稳得一坨一坨。。。。话说感度好像需要调小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