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和双子星航拍哪个好?

楼主(2017-04-21):
死胖子和双子星航拍哪个好?
或者说说各的优缺点
速度哪个快?

网友:
我飞双子星,但是速度大胖快,用大胖的也比双子星多,毕竟便宜,载重大

网友:
死胖子速度稍块 双子星性能最好 最稳

网友:
有钱就用双子星,然后433什么的

网友:
不管性能,航拍双子星,因为能上云台

网友:
应该胖子比较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