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对角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17-04-21):
拓攻t1 -a植保飞控,轴距1.3米植保机,2号和4号电机发热严重,在群里问了一下老司机,老司机们回答说是  电机座安装不水平,飞机要发生自旋,因此使对角电机加速抵消自旋,另外两对角电机减速。经过卸掉电机,电机座上用水平仪检测发现四个电机座都是水平,  ……这就有点搞不懂了,请教论坛里的大神,是不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A:
正常,我的就是这样,偶尔一三电机热,跟飞行状态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我的就是这样,偶尔一三电机热,跟飞行状态有关。

我的2  4号电机烫手,1 3号电机温热

网友:
定点悬停试试。

网友:
自从调了pid之后就发觉2和4比较烫,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前就有问题还是调pid之后才有这样问题

网友:
PID的问题吧……

网友:
顶起,应该是pid问题,听说过但不会调关注中,搞好了分享一下吧!

网友:
四个电调参数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