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眼6s,奥姆威1w图传,小飞手屏幕,为什么图像特别跳,根本看不了。改怎么办?

楼主(2017-04-22):
(图片)

网友A:
大哥你拍的时候走点心好吗,找个光线好点的,拍整个的,不要一半的,都没有看清楚

网友:
有干扰,把动力电源去除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拍的时候走点心好吗,找个光线好点的,拍整个的,不要一半的,都没有看清楚 ...

好的,晚上下班回去重新拍

网友:
你的图传显示模糊你有试过显示器的自动搜索吗?也许是你对频不对!

网友:
楼上有正解。

网友(2018-10-16):
对频不对,自动搜索的会影响距离吗

网友:
视频制式不对,也可能造成这个问题。切换一下制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