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问题!向大伙求证一下?

楼主(2017-04-22):
新手要不要装摄像头?想先练习四位悬停,练习练习手感和方向感!还有就是图传和摄像头用12v的,3s用带稳压的分电板,能行吗?

网友:
可以啊,不过练四位悬停的话上不上摄像头无所谓

网友:
先把最基本的练好,在装摄像头

网友A:
等你开始手动飞行'你就不会局限于四面悬停了'还是装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你开始手动飞行'你就不会局限于四面悬停了'还是装上吧!

不是说不装!我是说现阶段是不是可以不装!

网友: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把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把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你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穿越机玩的就是FPV,不装摄像头+图传,还不如搞个F450玩玩得了。

网友B:
玩飞机就3d,航拍,穿越,你想清楚哪个方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玩飞机就3d,航拍,穿越,你想清楚哪个方向吧

航拍基本就是烧设备,钱多玩这个,3d飞行和穿越,基本就初期投入后面靠技术

网友:
我要复制粘贴老晋的话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把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把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你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穿越机玩的就是FPV,不装摄像头+图传,还不如搞个F450玩玩得了。

网友:
新手能不上就不上,炸了就是损失

楼主:
以上各位前辈的意思就是直接上全!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操控!这样是不是操作就会变的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说不装!我是说现阶段是不是可以不装!

不飞高,在目视范围内可以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飞高,在目视范围内可以不装

还有就是f3上面的bb响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f3上面的bb响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应该是有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源的吧

哦!多谢!

网友:
要装,枣庄早飞早炸早退模

网友:
看新到什么程度了,如果没人带还初飞,就不上了,炸了还得修,飞稳了能控制好再考虑吧

网友:
最好上,预算允许的情况下……
Foxeer HS1190+TM25的图传3百左右搞定了
图传可接受5-35V的输入,一般从带分电板上的双路BEC 12V接,3S电池过分电板后,12V会降1V左右,但仍可正常工作。摄像头的取电从图传的5V输出引出。

网友:
玩穿越机练习目视四面悬停就是个笑话,也不知道谁想出来的,把穿越机当直机玩啊

网友C: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谢谢!已经有底了!

网友:
马上装,练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各位前辈的意思就是直接上全!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操控!这样是不是操作就会变的简单了?

不是容易,穿越机不能怕炸,一人称控高很难,多练练就好了

网友D:
穿越机是必须加摄像头的,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很简单,第三人称那就不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穿越机是必须加摄像头的,第一人称视角飞行很简单,第三人称那就不容易了

已经装上了!还没有出去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