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地平线接收机s603接f4飞控的方法

楼主(2017-04-22):
线怎么接?才能用dsm2的协议

楼主:
八了半天文,发现自己没有搞清楚,dsm指的是接收机和卫星之间的通讯,只不过现在大家都直接连卫星了,603只有pwm和ppm,不能用dsm

楼主:
现在问题来了,淘宝没有远距离的卫星,都是短线,要不就是单天线的

网友A:
问题是你是什么控,dsm指的是通讯协议,和怎么连线无关,这个接收我在d10上用过,支持pp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你是什么控,dsm指的是通讯协议,和怎么连线无关,这个接收我在d10上用过,支持ppm

现在f4飞控信号输入要么ppm要么dsm,那个603接收机也只有pwm,ppm输出,没办法输出dsm信号给飞控,所以只有卫星才能直接输出dsm信号给飞控

网友:
aetr对应四个开头的首字母通道 也就是飞控的1234通道

网友:
看图片这个是dsmx的协议接收,不能使用dsm2的遥控来对频吧,dsmx是dam2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