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3飞控解锁 飞控bb响报警

楼主(2017-04-22):
F3 高级版飞控,设置了解锁开关。当解锁后,bb响一直报警,但可以正常起飞切换自稳模式。bb一直响。关了解锁就不响了。低压报警设置是3.5.电池也是满的

楼主:
不是长鸣 是滴滴滴的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
你确定你的三段开关和bb不在同一通道?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网友:
我也是,我也在找解决的方法呢

网友A:
奇怪了,我新组的F3 EVO有刷也是的,一起飞起来,就BB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7-07-20):
我的一样的情况

网友B:
解决了,把电压警报关了就好了

网友:
通道解锁和BB响报警同一通道同一档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解决了,把电压警报关了就好了

请问下,怎么才能关闭电压警报?

网友(2017-12-03):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怎么才能关闭电压警报?

你在那个界面找一找,好久没玩了,具体也忘记了

网友:
报警关了算什么。。。没有osd等自己翻吗??呵呵。。。是油门的问题!滴滴叫不能解锁。

网友(2018-05-23):
引用 网友A:
奇怪了,我新组的F3 EVO有刷也是的,一起飞起来,就BB响,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这个续航几分钟

网友:
那是因为电压报警设置的值不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