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车的前进和后退

楼主(2017-04-22):
想用一个继电器控制小车的前进和后退,不想用双向电调,有没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一款!

网友:
用过,要用两个

网友:
要用一个通道切换前后

网友:
l298n小车常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四个mos管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两个,四个mos管也可以!

四个mos管怎么接,能给画个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个mos管怎么接,能给画个图么?

就是一个H桥驱动,图片我找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四个mos管怎么接,能给画个图么?

网上搜的,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的,你参考下!

QA QB QC QD输入什么信号呢?是pwm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QA QB QC QD输入什么信号呢?是pwm信号?

关键是A和D一起导通,B和C一起导通,每次只能通两个,电平信号和pwm信号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QA QB QC QD输入什么信号呢?是pwm信号?

简单点有现成的集成电路,你可以搜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有现成的集成电路,你可以搜下

好的,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啦

不客气!

网友(2017-09-03):
至少得两个。。。。

网友(2018-05-18):
学习学习,也许有用,谢谢

网友:
一个继电器可以了,遥控器用一个通道控制它的通断,继电器触点串到电机回路里就可以了,有刷电机无刷电机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