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乐迪的电压回传怎么用啊?

楼主(2017-04-22):
装上后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这么连接,另一端连到接收机上那个特殊的孔上面

网友A:
这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连接

还要在遥控器调试?装上会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连接

谢谢

网友A:
不需要调试,装上去的话,你在遥控器上面就能看到电池电压信息了,还可以设置电池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调试,装上去的话,你在遥控器上面就能看到电池电压信息了,还可以设置电池报警

这样对吗?

网友:
注意正负极对准,我是at10二代,我是接这个口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连的这个,你的遥控器显示什么?

网友:
没用乐迪,路过

网友:
遥控器上是这样的

网友:
据说这个借上会影响控,是不是这样?

网友:
我也不会这个

网友:
只能请教好人了

网友:
高人,高人

网友B:
看着接口线标记,接好后EXT那里有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接口线标记,接好后EXT那里有电池电压!

嗯啊,我的估计坏了,

网友C:
一端接电池的平衡充,一端接接收机,不用设置,遥控器上会有电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端接电池的平衡充,一端接接收机,不用设置,遥控器上会有电压显示。

谢谢,终于知道怎么回事了,我的排针一个接触不良,我把他加固下就好了!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电压回传的排针一个接触不良,所以才没反应,终于知道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