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遥控器的烦恼!

楼主(2017-04-22):
之前一直用华坑d10白控、但业内人士都说是扫把坑,干扰厉害。主要就是玩穿越机,目前看上了地平线的控和睿斯凯的控,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下那款更实用,预算1500左右。还有就是英文烂的一塌糊涂    谢谢各位啦!

网友:
同英文大白路过,一直用中文控,乐迪华坑都有,现在只剩俩D7E了,今天换mcu焊盘整掉了,准备再收一个

网友:
我觉得睿斯凯不错

网友:
我也是英文大白…纠结卖那种控

网友:
没觉得华控有多坑,有过3台d10,没失控过,现在换x9d了,因为d10当时没sbus接收机

网友:
d102年了 没觉得哪里不好。。。

网友:
x9d吧,就是英文蛋疼

网友:
x9d吧,我是d10转x9d的,英文的话就是一些最基本的单词,一会就熟悉了

网友:
X9d plus ,不懂看我帖子就好

网友:
富斯6s路过。感觉很好

网友:
这款好用,不过贵了一点

网友:
x9d无疑了

网友:
预算1500,大致上就可以买到睿思凯X9E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