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的飞行,后来惨炸!!!

楼主(2017-04-22):
险象迭生的飞行!几次差点撞电线上,遇到两次大的阵风,第一次救出来了,第二次高度太低没救出来惨炸!

网友A:
摄像头要是翘起来一点就好了

网友B:
你换个开心点的背景音乐就不会炸了

网友C:
好悲壮的背景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要是翘起来一点就好了

摄像头是平装的,要是翘起来不久看不到地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换个开心点的背景音乐就不会炸了

就是因为炸了,所以后期选的这个音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悲壮的背景音

背景音乐是《征服天堂》,因为炸机了,后期时故意选了这样的音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是平装的,要是翘起来不久看不到地面了吗

但是你往前飞的时候机头是朝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你往前飞的时候机头是朝下的

不不不,平飞的时候机头是略微上扬的才对,机头向下就说明在俯冲了,会掉高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不不,平飞的时候机头是略微上扬的才对,机头向下就说明在俯冲了,会掉高度的。 ...

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抱歉了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我理解错了,抱歉了兄弟

没关系,多些沟通才能共同进步!炸炸更健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关系,多些沟通才能共同进步!炸炸更健康

我还在搞我的穿越的,换了f3调试不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在搞我的穿越的,换了f3调试不好了

原来你玩的是多轴,那摄像头是得向上抬一点,我的是大胖子固定翼,摄像头平装就行。
F3飞控还是好调的,资料多多,祝你早日调好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你玩的是多轴,那摄像头是得向上抬一点,我的是大胖子固定翼,摄像头平装就行。
F3飞控还是好调的, ...

谢谢啦

网友:
飞得不错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重整旗鼓!

网友:
太危险了

网友:
注意点哦

网友D:
还是选没有电杆的地方比较好。

网友:
求背景音乐

网友:
我好几次差点怼路灯上,,满油门满舵拖出来

楼主:
征服天堂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选没有电杆的地方比较好。

我这边合适的飞场不多,就这儿有点空地将就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