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换脑,差点就失败了

楼主(2017-04-22):
前几阵子无聊网上晃的时候看见去年的一个给D7E换mcu的帖子,心里就长草了,遂淘宝了单片机和下载器,因为手头没有热风枪,所以就堆锡法拆的原来的mcu,结果镊子扯的力度大了焊盘给整下来几个,顿时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腾而过,没办法啊!飞线吧,结果单片机引脚又断了一只,艹艹艹!
  抱着死马就当活马医的想法用镊子把封装的那个不知道叫啥的东西刮啊刮的,刮出断了的引脚,焊线,开机,又活了,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暗病啥的。
   附件不知道怎么传,大家有折腾的跟帖或者百度吧

网友A:
也想收个d7e   不过我得慎重了

网友B:
赞啊  有教程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赞啊  有教程链接么

链接在此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12606&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收个d7e   不过我得慎重了

稍微折腾下子没啥事,短接电阻加俩三段开关啥的

网友:
我的换得很好!叫我同学帮换的!一次成功

网友:
活着真好

网友C:
问下楼主,同d7e我短接电阻拉距很短,你的怎么样?我和朋友的d7和乐迪at9s差不多,地面直线才200多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同d7e我短接电阻拉距很短,你的怎么样?我和朋友的d7和乐迪at9s差不多,地面直线才200多米

你控电用的啥,听说短接电阻后用2S锂电不行,用镍氢电池就没事,用2S电要改LDO,我用四节镍氢电池没出现过距离变短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控电用的啥,听说短接电阻后用2S锂电不行,用镍氢电池就没事,用2S电要改LDO,我用四节镍氢电池没出现 ...

我有改ldo,供电没问题啊,不知道是干扰还是遮挡,同起点,d7和at9s也差不多那个地方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改ldo,供电没问题啊,不知道是干扰还是遮挡,同起点,d7和at9s也差不多那个地方失控

可能附件干扰大吧,换个开阔地方试试啊

网友:
D7e短路电阻后一定要换了旁边的ldo,原厂的最大输出电流只有200ma,烫,我换了reg102-3.3,足够了,mic5209 5205都可以,这个便宜不少

网友D: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感谢帮顶

网友:
我猜,可能是刷控吧?只能是猜测,楼主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