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遥控开关压降的替代开关

楼主(2017-04-22):
天地飞7的开关用久了会有很大的电阻,楼主的满电锂电上去直接3.7没用一会就报警了,然后在TB上找到了一个开关可以替代,有此类问题的魔友可以试试~~~

楼主:
先把原来的开关拆开。然后打磨一下洞,因为开关稍微厚了一点点

楼主:
然后焊好接线,正负级和开关引脚随意接,都是闭合。

楼主:
最后摁进去,技巧就是大力出奇迹,对了这种开关在焊接的时候注意温度,塑料容易化

楼主:
现在一般压降为0.1v比较正常  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试试

网友A:
你这个开关不怎么安全,要是不小心碰到了,开机了不知道怎么办?我的是装了个继电器解决了压降的问题,并且现在的压降基本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开关不怎么安全,要是不小心碰到了,开机了不知道怎么办?我的是装了个继电器解决了压降的问题,并且 ...

这种成本挺低的,而且很方便改  误按是有可能,不过这个开关挺小的,我用了几天还行,没怎么误按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种成本挺低的,而且很方便改误按是有可能,不过这个开关挺小的,我用了几天还行,没怎么误按

主要是开关在挂钩附近,误按的几率就更小了

网友B:
卧槽好像我的也是,我直接外接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卧槽好像我的也是,我直接外接5v!

我直接接充电宝

网友D:
我换的也是这个开关,其实换的主要原因是冬天戴手套原装开关打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接充电宝

都是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换的也是这个开关,其实换的主要原因是冬天戴手套原装开关打不开

厉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直接接充电宝

我试过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断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成本挺低的,而且很方便改误按是有可能,不过这个开关挺小的,我用了几天还行,没怎么误按

你放包里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放包里就知道了

先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断电

充电宝不识别吧,加个识别电阻试试~~~~或者d+d-短接?

网友: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不行 不知道怎么回事,回断电

那就不知道你了,我是用那种香水充电宝的,哈哈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