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7-04-22):
有哪位大神帮帮我,我的F3飞控与调参软件连接不上,试了好几回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啊,老是出现串口打开失败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安装飞控驱动程序没有

网友:
换个数据线,驱动精灵把所有的驱动都更新了,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不可以,请换电脑

网友:
重新刷固件吧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