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穿越机,F3的飞控但是与调参软件连接不上,串口打...

楼主(2017-04-22):
F3的飞控但是与调参软件连接不上,串口打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到设备管理器看下驱动正常不

网友:
CC3D刷CF固件后,驱动不能正常安装的解决方案!!!! http://www.moz8.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66112&forumKey=9tpfmha87ozEmw4rVp

网友:
跟我的一样一样的

网友(2017-07-13):
哪里有驱动的链接啊

网友:
重新刷固件   来句口号:玩穿越机,就用黑蚁飞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