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穿越机的螺丝尺寸是多少

楼主(2017-04-23):
请问穿越机的螺丝尺寸是多少?或者哪里可以多买点螺丝和螺母的

网友:
M3X8,最常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一包的那种给个连接淘宝的

网友:
淘宝有卖螺丝包,M3各种规格

网友:
淘宝有卖,你去看看

网友:
一般穿越机都是M3,具体的话你去淘宝看看各类的M3螺丝套装,

网友:
M3的螺丝

网友:
买螺丝包

网友:
螺丝买就买芳生 把。不要问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