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调适合新手用

楼主(2017-04-23):
什么电调适合新手用

楼主:
别说个牌子呀

网友:
好盈30a,3s电池够你用了

网友:
建议买好点的,某xx的问题多后期想升级就浪费了,建议一次性买好点的以后就不用换了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好盈40A够用了

网友:
建议先学习弄清电调知识

网友:
玩穿越的话就小蜜蜂吧
,或者直接上个便宜的飞塔也可以

网友:
40A就够了

网友:
黑蚁飞塔F4

网友:
看放在哪用我

网友:
额,淡定,淡定,淡定……

网友:
电调这东西不用考虑是不是新手用吧?

网友:
只选好盈

网友:
便宜没好货,用的器件都是翻新的

网友:
路过帮顶,让更多人大神看到,帮到你!

网友:
对于新手没有什么最适合的,只有荷包够不够,不够要牺牲掉那些可能用不到的性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