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楼主(2017-04-23):
求推荐比赛用的穿越机配置   价格2000左右的不需要遥控

网友:
……我看br家的装备套装就可以了,可以上6s得动力

网友:
不需要这么贵,1300很好了

网友A:
电机:dys storm、br2207、致盈2305电调br30a、dysxsd30a,飞控f3f4都可以,镜头鹰,图传黑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dys storm、br2207、致盈2305电调br30a、dysxsd30a,飞控f3f4都可以,镜头鹰,图传黑羊

机架  电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  电池呢

机架就多了去了,200左右都可以,电池最好的就是格式的r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