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楼主(2017-04-23):
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网友A:
想要干嘛??

网友B:
可以,白色的那根三端线,白色是TX,红色5v,黑色地线,如果有需要,黄色的那根三端线的黑色是RX,接上就行了。

网友:
关注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白色的那根三端线,白色是TX,红色5v,黑色地线,如果有需要,黄色的那根三端线的黑色是RX,接上就行 ...

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

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 作者:caohaizhijia 380 有一个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六条线) ,想用来和F3 飞控连接使用 不知道怎么用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 作者:caohaizhijia 21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干嘛??

有一个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六条线) ,想用来和F3 飞控连接使用 不知道那六条线的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六条线) ,想用来和F3 飞控连接使用 不知道那六条线的连接,

极翼GPS 死沉死沉你确定要装到穿越机上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 作者:kenneth_chun 9329 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 作者:kenneth_chun 6340 极翼飞控的gps模块可以和F3飞控连接吗   ? 飞控,GPS,qq飞控接gps模块 作者:kenneth_chun 30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极翼GPS 死沉死沉你确定要装到穿越机上

买的GPS还没到 ,我想试试极翼的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