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航模无刷电机驱动

楼主(2017-04-23):
各位大神,请问航模无刷电机怎样不用遥控器去驱动它,或者说把遥控器接收机这个环节去掉,如何驱动

网友:
用那个舵机测试仪

网友A:
好多管子,这是什么配置的电调,用在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管子,这是什么配置的电调,用在什么地方?

好盈40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多管子,这是什么配置的电调,用在什么地方?

固定翼用的

网友:
多管并联,回到解放前了

网友:
用舵机测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18256535663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 ...

不会弄啊!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