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花屏信息显示不全,底下有部分信息被遮,何解?

楼主(2017-04-23):
雪花屏信息显示不全,底下有部分信息被遮,何解?

网友:
osd的问题,需连电脑调参

网友:
我的也这样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没装osd不懂

网友:
重新编辑osd的界面

楼主:
谢谢亲们的鼎力支付,明确了这是需要重新编辑 osd界面了。泡泡老师的关于osd  第一课的后半部分讲到过。但是

楼主:
但是无法连接,泡泡老师第二课也有讲到需要 usb转 isp然后xxoo,请问这个ftdi的六根针就直接这样扣下去吗?请问六根针的定义和osd上的六个孔的定义是怎样的?

楼主:
我先是这样扣下去然后照着泡泡老师的教学贴进行相关设置然后发现这个关于USBasp这个问题,难道是什么驱动没有装的缘故吗?请前辈指教..

网友:
ntsc 或pal制式切换下。这个也会影响的。

网友:
也跟摄像头有关,我的山狗就这样

网友:
摄像头制式改成PAL,接收端也改成PAL.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问题,都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
显示别的内容,是否完整?

网友(2017-07-26):
换个好的图传就好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
我图传也是这样
但是DVR里面的视频是能看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