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接收机坏了

楼主(2017-04-23):
求大神教,天地飞遥控,f3飞控用哪一种接收机好呢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明白

网友B:
额(⊙o⊙)…天地飞反应太慢,用ppm.  我还是劝你换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wbus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明白

就是要换接收机,不知道买哪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o⊙)…天地飞反应太慢,用ppm.我还是劝你换控吧!

我是在学校,还要过大概半年学校会给我们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wbus接收

恩,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换接收机,不知道买哪一种

我用天七   七同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装wbus

为什么我装了没反应呢

网友:
无回帖,不论坛

网友E:
sbus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sbus也可以啊

为什么我装了之后加油到一半就抖的很厉害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装了之后加油到一半就抖的很厉害呢

我也不知道,我的还没搞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知道,我的还没搞好呢

哦哦,加油

网友:
用天地飞的wbus接收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学校,还要过大概半年学校会给我们换控

学校支持的???爽了

网友:
常用是天地飞ppm   最好是sbus延迟小

网友:
sbus和普通的ppm接收机都可以使用,sbus更好一些,与飞控好接线,一般接UART3,焊上三根线就行,ppm就要用io1和io2两侧接口,每个通道一根线,焊点多隐患也大,理线不好弄,强迫症的推荐s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