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与APM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7-04-23):
我在遥控接收机与apm之间接了一个arduino mega2560板,用它来接收遥控信号,然后再传输pwm信号给apm,地面站mp上遥控显示与自己拨动遥控有一定的延迟,这个怎么解决?
求助大佬!!!

楼主:
#include<Servo.h>
Servo one;
unsigned long a;
int b;
void setup()
{
pinMode(33,INPUT);
Serial.begin(9600);
one.attach(5);
}
void loop()
{
  a = pulseIn(33,1);
  b = map(a,1000,2000,47,144);
  one.write(b);
}
我的代码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动的

网友(2017-10-20):
楼主为啥要这样做呢?

网友:
是用ppm或者sbus接收机吗?

网友:
apm都能用apm和sbus接收机直连啊

网友:
程序有很大的问题,这个不是舵机控制的结构体吗?控制舵机的角度的,不能这么用。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取一下,看一看arduino输出的和接收机输出的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