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与apm的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17-04-23):
我在遥控接收机与apm之间接了一个arduino mega2560板,用它来接收遥控信号,然后再传输pwm信号给apm,地面站mp上遥控显示与自己拨动遥控有一定的延迟,这个怎么解决?
求助大佬!!!

楼主:
#include<Servo.h>
Servo one;
unsigned long a;
int b;
void setup()
{
pinMode(33,INPUT);
Serial.begin(9600);
one.attach(5);
}
void loop()
{
  a = pulseIn(33,1);
  b = map(a,1000,2000,47,144);
  one.write(b);
}
我的代码是在这个基础上改动的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啊,你单用遥控的话只能根据遥控推动行程来决定动作,用arduino增加了遥控的多样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啊,你单用遥控的话只能根据遥控推动行程来决定动作,用arduino增加了遥控的多样性 ...

但是增加了延迟  也增加了不稳定因素

网友:
串口率有影响没? 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