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控制舵机能做往复运动吗

楼主(2017-04-23):
就好像那个舵机测试仪的auto挡一样,遥控器能这样做吗,当然不是左右摆摇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啥?

就像那个测试仪的auto挡一样,让舵机的摇臂左右有周期的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像那个测试仪的auto挡一样,让舵机的摇臂左右有周期的摆

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

比如一个舵机是方向舵的舵机的话,我在遥控器上左右拨摇杆,那么舵机摇臂也左右摆,一左一右为一个周期,但是我想设置成不用左右拨摇杆也能让舵机实现上述动作。

网友:
用opentx系统的遥控,可以设置

网友B:
opentx可以任意设置一个通道多长时间打开一次关闭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opentx可以任意设置一个通道多长时间打开一次关闭一次

那得用frsky的遥控器咯,JR的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用frsky的遥控器咯,JR的可以吗

对于这些高级控我是不知道的哈

网友:
用D7E刷给力固件可以,有个舵机测试选项就是这样,主要是为了拉距

网友:
没试过这个

网友:
没用过 帮顶了

网友:
用遥控器控制可以。

网友:
得需要开源系统的遥控器

网友:
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