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F450起飞侧翻

楼主(2017-04-23):
电机2212
电调好赢20A
鸡架450
桨1047
飞控APM2.8(不过很奇怪刷不了最新的固件!!不知什么原因?)
电流计供电(电调5V线已挑)

求解!!!!!!!

网友A:
1.没记错的话,APM只能够刷到3.2.1
2.再确认加速度计和水平是否校准,电调是否校准,罗盘是否校准,遥控器是否校准,遥控器的各通道是否都正确,没有反掉
3.如果上面的校准都做了,然后起飞就翻,多半是桨装错了,或者电机转向不对,或者电机顺序不对

网友B:
桨装对了吗  电机转向对吗   电调信号线插到APM对应的端口的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记错的话,APM只能够刷到3.2.1
2.再确认加速度计和水平是否校准,电调是否校准,罗盘是否校准,遥控器 ...

1感谢告知
2加速度计 水平罗盘遥控已校准  电调。。不知校准成功没看地面站123号电机基本一致4号电机明显比其余电机输出高   I6遥控2通道反向  OK
3已炸鸡  电机轴弯曲....邮购中....回来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装对了吗  电机转向对吗   电调信号线插到APM对应的端口的了吗                                ...

测试四个电机全部向内旋转 注;有2个电机主轴弯曲 已拆开  更换完测试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四个电机全部向内旋转 注;有2个电机主轴弯曲 已拆开  更换完测试 谢谢 ...

应该是机头电机向内转,机尾电机向外转才对吧

网友:
路过为你顶起来 让大神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F450起飞侧翻 飞控,电调,电机,固件,APM 作者:308099459 4693 就是鸡尾那2个电机 轴弯掉了 和泡泡老师给的图片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点东西F450起飞侧翻 飞控,电调,电机,固件,APM 作者:zmcch 8380 F450起飞侧翻 飞控,电调,电机,固件,APM 作者:zmcch 3185 F450起飞侧翻 飞控,电调,电机,固件,APM 作者:zmcch 6827

网友:
APM不会玩,好难的,东西很多

网友:
唉,APM好像比QQ好玩一点

楼主:
问题最后解决 电调油门重新校准以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