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校准

楼主(2017-04-23):
刚刚入手了小蜜蜂20a电调,装在穿越机上面,但是每个电机转速都不一样,是不是要校准电调,然而电调怎么校准呢,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呗

网友A:
穿越机上的话,看泡泡老师视频。

大致就是打开地面站,拆桨,连接飞控,然后找到电机motor选项,勾上危险提示,然后电机这里,总的油门滑块拉到最高,飞机上电,听到音乐,音乐停掉,然后滑块拉到最低,听音乐,停掉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上的话,看泡泡老师视频。

大致就是打开地面站,拆桨,连接飞控,然后找到电机motor选项,勾上危险 ...

弄了可是3号电机还是转速快,其他的慢

网友:
多看教程吧
不认真看不行,不能急于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弄了可是3号电机还是转速快,其他的慢

不开自稳,手动下面一样就没事。
注意手动模式下面时间长了转速也会不一样的,校准好电调行程就可以了,你把飞机倾斜,把3号电机放到最高位置,说不定还不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自稳,手动下面一样就没事。
注意手动模式下面时间长了转速也会不一样的,校准好电调行程就可以了, ...

谢谢大师

网友:
明白不少问题

网友:
电调的模式要选对

网友D:
这个电调我找过很多次 没有资料 连说明书都没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调我找过很多次 没有资料 连说明书都没坑

那咋办

网友:
我用的是cc3d飞控  在地面站调时,飞控自动确定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说明书

没有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