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个机架 模友们给点建议

楼主(2017-04-24):
看好达亚680 可折叠方便携带 后续感觉H机架好点 想把电调放在中心板下层 包括其他电子设备 但又怕太挤相互干扰 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机架最主要的特色是轻 结构和强度有缺陷。给你看看我们现在玩的伞折叠

网友:
你这机架也不轻,不用伞折换横折不就好了

网友:
你可以试试飞越650的机架,比你这个还要再轻一点,我做的续航大概35分钟(航拍续航)

网友:
顶帖是种美德

网友B:
daya680的空间已经是很大了,足够你再肚子里面放下电调,飞控,等等的设备。再强调一下,这个机器的肚子很大,比很多C扣的H4-680大太多了。

手里就有这个这个架子,唯一的缺点就是使用了贯穿螺丝,上下板和折叠件的安装要一起装,有点麻烦。所以一直拖着没装。
还有就是折叠件,因为使用了螺母的结构,如果没有上紧,飞起来几分钟后,有人说会松动,要落地再上紧后才可以放心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最主要的特色是轻 结构和强度有缺陷。给你看看我们现在玩的伞折叠

可以可以,这个电机多大,续航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最主要的特色是轻 结构和强度有缺陷。给你看看我们现在玩的伞折叠

打算做个小一点的!

网友:
下面可以分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ya680的空间已经是很大了,足够你再肚子里面放下电调,飞控,等等的设备。再强调一下,这个机器的肚子很 ...

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ya680的空间已经是很大了,足够你再肚子里面放下电调,飞控,等等的设备。再强调一下,这个机器的肚子很 ...

可以给个机架链接嘛 看看 谢谢

网友D:
不挤
我下层放了 4个电调 5V变压 12V变压 2.4遥控接收 433数传 915数传 几个开关在侧面 电压电流计

飞控在第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挤
我下层放了 4个电调 5V变压 12V变压 2.4遥控接收 433数传 915数传 几个开关在侧面 电压电流计

我用大疆3510 1345浆 好盈40A 6s电池 如果整机重量控制在3000g以下可以嘛 关于机架 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可以,这个电机多大,续航多少?

没具体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大疆3510 1345浆 好盈40A 6s电池 如果整机重量控制在3000g以下可以嘛 关于机架 你觉得怎么样

我的不带电池 把云台算上 2。1kg 我加厚了中心板 重新设计了 到正X680

机架就是飞久了那机臂螺丝会松 小炸过
解决方法低空飞一圈在回来检查螺丝
或者第一次飞的时候用电工胶带粘一下

网友:
有点单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