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lcd显示屏驱动IC一样128*64能代替128*32 ?

楼主(2017-04-24):
lcd显示屏驱动IC一样128*64能代替128*32 ?
是不是128*64下面半个不显示就行呢?

网友:
应该不行

楼主:
有人试过吗?我看应该行的啊,直接驱动上面显示下面不显示不就行了吗?驱动IC一样工作就应该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试过吗?我看应该行的啊,直接驱动上面显示下面不显示不就行了吗?驱动IC一样工作就应该一样啊 ...

那你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A(2017-06-30):
换屏是要改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屏是要改程序的

同 样的IC只是显示不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