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7-04-24):
油门设置到最小电机也特别快,怎么办,必须选择加齿轮吗?

网友A:
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B:
估计电机KV值有点高

网友C:
你拿apm跑车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apm跑车子?

对对对对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设置下油门行程试试

油门值设置最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KV值有点高

对,是那种暴力的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让它自己跑回来返航?我也在玩8车,求科普

网友D:
地面站设转速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让它自己跑回来返航?我也在玩8车,求科普

对,自己跑,巡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地面站设转速范围.

可以吗?我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kv值太高,换电机咯,爱折腾的自己改绕线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值设置最小了

是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百度下电调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百度下电调设置方法

好,我百度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拿apm跑车子?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