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起飞抖的厉害

楼主(2017-04-24):
刚装好飞控试飞的时候抖的特别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没有调好参吧,试试把p值减小一些。

网友:
在地面站里给油试一试,看看抖不抖

网友B:
什么动力和飞控啊,抖得厉害是悬停抖嘛?新手先能飞得话先一点点得降p

网友:
2楼没错,关注改价变化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调好参吧,试试把p值减小一些。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动力和飞控啊,抖得厉害是悬停抖嘛?新手先能飞得话先一点点得降p

30安的电调,f3的飞控,原装sbus的接收机

网友:
没有调好参数

网友:
PID的问题吧

网友:
哥们想问问多大机架多大的桨?

网友:
反正我250机架5045两叶三叶六叶桨都抖的厉害,6045就稳稳当当的没有点抖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