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震动问题

楼主(2017-04-24):
大神帮忙看下这个震动值,正常不,以下图片分别是IMU   和IMU2的值 x  y  z的值

网友:
不正常 Z轴太大

网友A:
各轴的误差分别是Z(-5~-15)X(±3)Y(±3),如果IMU在这个范围之内或自稳模式下间接超过范围都是属于正常现象。如果是在gps模式下超过范围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收到了外磁场干扰导致(高压电或大型设备附近,不信你可以试试)二是pid没调好产生的震荡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轴的误差分别是Z(-5~-15)X(±3)Y(±3),如果IMU在这个范围之内或自稳模式下间接超过范围都是属于正 ...

好的,谢谢了

网友:
五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