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来了,大家飞穿越bb响设置几伏报警呢?

楼主(2017-04-24):
  bb响非丢了,前两天新买了一个bb响,于是充满电去飞,第一块电池飞了一会儿,降落下来看了看电压,单片3.8多,于是继续飞,结果不到半分钟摄像头突然出现噪点,然后飞机就拉不起来摔倒地上了,bb响就检测不到电池电压了,以为是电池的原因,因为是一块旧电池。
  于是换上一块全新的电池,突然想到bb响好像忘记设置报警电压了,然后设置,发现已经设置了3.6,于是起飞,,,,期间又降落了一次,看了看单片3.9,于是接着飞行,飞的太投入,忘记看时间,也没听见bb响报警,于是这块电池也像上一块一样。回到宿舍,插上充电器,发现两块电池单片电压都放到了3.3左右,然后又用bb响测了一下,这次有示数了,显示4.2,这才意识到是bb响有问题。
  然后就去找卖家,说他的bb响有问题,让他再给我发一块,结果和卖家争论了半天,发生了一下对话………

那么我过放了两块电池是由于我3.8伏还要飞行的原因还是bb响的问题      大家平时飞穿越都是设置几伏报警呢??

网友A:
bb响都不准的

网友:
降落后是会回压的,最好飞控集成电压检测和bb,保守点可以设3.6~3.7的报警电压,听到报警就赶紧下来换电池,别贪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都不准的

差了好几伏呀,不是不准的问题了

网友:
我用的分电板上的bb响,电压设的3.5V每次报警了我还能继续玩1-2分钟。

网友:
bb响坏的吧。。。

网友:
换个bb响试试

网友:
3.7报警

网友B:
这个bb箱肯定有毛病,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bb箱肯定有毛病,你用的是什么电池啊

九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鸿,

没听说过……买电池还是买大品牌吧,格式啊,花牌啊,雪人,北穿什么的

网友:
也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

网友:
一般3.6

网友:
我一般设定為3.7

网友(2018-05-23):
F3 EVO 自带电压检测 回传是不是还是要加OSD模块啊

网友:
直接上osd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