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刷机神器,单不知此30a电调可否刷BLHELI固件?(不清楚什么牌子啊!)

楼主(2017-04-24):
(图片)

网友A:
没看懂,刷电调不是只要三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刷电调不是只要三根线吗

mega8都要用usbasp接口刷呀!看图引脚。

网友B:
最底层的刷新,各种固件都试试呗,小心损坏

楼主:
哪位大神知道,此电调接上点后不停的,滴滴,滴滴。什么原因,信号线电压0.6v。所以想刷固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底层的刷新,各种固件都试试呗,小心损坏

谢谢!

楼主:
是这个包装的电调

网友C:
没看懂 刷机神器指的是什么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 刷机神器指的是什么

不就是那跟四触电线吗,不用焊接,压触牢靠,独一无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怎么刷

看看老晋的帖子http://mall.moz8.com/m/post/41132?from=bbsh5
Now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F(2017-05-24):
其中一路输出有问题。检测不过就是这样。我也有一个经检查是有一个有个6脚的损坏换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2017-10-03):
引用 网友F:
其中一路输出有问题。检测不过就是这样。我也有一个经检查是有一个有个6脚的损坏换了一个就好了

你是说mos管还是调制芯片8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