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最轻的胶带是哪种?

楼主(2017-04-24):
想加强KT板,用胶带。结果粘的面积比较大,重量也上去很多。

请问哪种胶带最轻啊?

网友:
透明胶带

网友:
我纸飞机敷了半卷左右,重量就上去了几十克,飞着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A:
忘了补充一下,那种无声胶带更轻(应该是最轻的了吧),但是覆膜的时候不太好操作,价格也是更贵哦

网友:
透明胶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补充一下,那种无声胶带更轻(应该是最轻的了吧),但是覆膜的时候不太好操作,价格也是更贵哦

无声胶带是啥啊?

楼主:
高温胶带是不是更薄,更轻?

楼主:
我空机40克,覆盖完胶带75克。有点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声胶带是啥啊?

皮很薄的一种透明胶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无声胶带是啥啊?

撕起来没多少那种拉扯的声音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空机40克,覆盖完胶带75克。有点受不了。

你做的什么机子,这么轻,室内机?

网友:
我都用透明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什么机子,这么轻,室内机?

纸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起来没多少那种拉扯的声音

某宝关键字是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纸飞机啊。

翼展多少?动力推力多少?翼展80厘米以上推力600g的话是没有啥影响的,翼展越大越好,翼展小的覆膜后飞的快才能有足够的升力(因为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关键字是啥啊?

就无声胶带啊或者静音胶带,不过杂货店都有的东西,没必要找马云爸爸吧?

网友:
胶带边缘贴点就行了,一点要全部覆盖吗,强度不够就碳杆或者竹签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展多少?动力推力多少?翼展80厘米以上推力600g的话是没有啥影响的,翼展越大越好,翼展小的覆膜后飞的 ...

皆因我玩得是小机啊。翼展60

网友:
纤维胶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皆因我玩得是小机啊。翼展60

呃,那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实践了,毕竟覆膜一次一个空机成本也不高,十多块钱的事,不过小翼展的飞机需要强化吗  ,飞慢点就行

楼主:
纤维胶带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那这个只能靠你自己实践了,毕竟覆膜一次一个空机成本也不高,十多块钱的事,不过小翼展的飞机需要强 ...

还是需要的,炸几次下来,虽然结构强化了,但是KT板实在是太脆。树枝,草棍戳烂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胶带重啊。

那用什么

楼主:
刚才称了一下,透明胶带,36MM宽 50CM长 1克。

照此计算,翼展60CM 长50CM纸飞机,双面覆盖胶带后,增重16克。

网友:
几十克,不算什么。。。。

网友:
抱歉,楼主。这是复制的, 见帖就回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  你知道的, 是为了牛币,对,牛币, 签到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