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定点飘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4-24):
机子配置 S500机架  APM2.8  m8nGPS  伪大疆电机  好赢乐天电调  已做过自动调参数,在自动调参的基础上进行手动调参,但是不管是把PID3个值 往上或者往下调,使用有这种晃动的情况,求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下   视频连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cyNjY3MDI1Mg==.html

网友:
虽然刚才在那个帖子里回答过了,不过我还是在这里再回答一遍吧。所有定位都是存在可接受的误差的,你的机机在视频中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想完全禁止不动是不可能的!最多就是换个好点的gps,让你的定位误差再小一点

网友:
换个好点的gps,平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