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泡泡老师以及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这个定点飘动是什么...

楼主(2017-04-24):
机子配置 S500机架  APM2.8  m8nGPS  伪大疆电机  好赢乐天电调  已做过自动调参数,在自动调参的基础上进行手动调参,但是不管是把PID3个值 往上或者往下调,使用有这种晃动的情况,求各位大大帮忙看下问题在哪儿
视频中高压线请无视,在无高压线的地方试过也一样的情况,测试的时候是有风的 受风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不懂多轴~

网友:
没见过定那里一动不动的飞机 一动不动是王八了

网友:
楼主你的要求有点过高了吧,所有定位都是存在可接受的误差的,你的机机在视频中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你要想完全禁止不动是不可能的!最多就是换个好点的gps,让你的定位误差再小一点

网友:
正常 多用几次调参 看看参数变化 取个中间值 目测视频中如果是定点的话表现一般 确实不算理想

网友:
居然在高压电线下飞 出事下半辈子有保障了

网友:
形而上学的观点。所谓的定点,是静中取定。

网友:
高压电线有点多,66666

网友(2017-06-12):
避开高压线再去测一测

网友:
大疆的宣传页都写着定点漂移范围正负多少

网友:
这里我强调一下  光靠签到赚牛币太慢了 于是我复制这段话 逢帖就回 这样可以赚牛币 还能帮你顶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