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关控后电机停转和 富斯i6刷机出的问题

楼主(2017-04-24):
先说配置 apm2.8刷3.1.5固件 富斯i6遥控器刷10通 小菜鸟楼主在年前曾设置过失控保护 虽然关控后 在地面站啥都没显示并且保持当前状态 我请教过一位模友他说正常 只要飞机起飞后关控就会实现失控返航 然后年前没有地面拉距 直接开飞 富斯刷了10通真不是盖的 100米左右就失控了 遥控器当时滴滴滴作响显示失控了 但此时四轴已经自由落体撞地球了 然后楼主的过年航拍梦碎......... 因此对于富斯i6刷10通道请大家慎重啊 之后楼主就小心翼翼飞四轴了 稍微飞远一点就赶紧往回拉 太痛苦了 之后我又问了度娘多次 查到了一点点 原来失控保护是有的 需要飞机解锁而且有油门 想要实现飞控显示rtl(即失控返航)需要GPS搜到星且飞机起飞并远离解锁点大概2米以外此处引荐我是在这位大叔发的文章上看到的https://qfsyj.com/1039  犹豫了许久楼主决定试个保险的方法 模拟飞机在室内起飞并关控看有什么情况。 说干就干 卸桨开控拉油门 同时缓慢抬起四轴 模拟四轴起飞,(在屋里测试没有搜到星,但没什么大问题,按正常情况飞控模式是会在关控后显示land),保持油门 自稳模式关控,电机停转 但飞控状态显示land 然后显示红字失控了故障保护。 模式正常但电机停转很郁闷。 同样定高模式关控显示land 但电机也是停转 。所以说了一大堆废话也是想让大家看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楼主想问的是 为啥失控后电机会停转 因为按理说电机应该会缓慢降低转速落到地面 求有经验的大神和老鸟解惑 抱拳了 老哥们!明天再补失控后飞控显示的状态

网友A:
飞机land完之后本来就停转的好吗。你没gps,失控之后会进入land模式,land模式落地之后本来就会停转。你机子在地上land模式执行完毕当然停转啦,以上。

网友B:
你干嘛这么测试失控返航?到户外去,不放心绑条绳子拉住。我就是这么测试失控返航的,现在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干嘛这么测试失控返航?到户外去,不放心绑条绳子拉住。我就是这么测试失控返航的,现在爽飞

现在的问题是失控后电机停转 飞机直接落地了 虽然飞控显示的是失控返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失控后电机停转 飞机直接落地了 虽然飞控显示的是失控返航了 ...

室外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land完之后本来就停转的好吗。你没gps,失控之后会进入land模式,land模式落地之后本来就会停转。你机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 关控时 我是拿着飞机的 飞机当时的状态等于是在空中 然后电机就停转了 我再模拟飞机下降电机依旧停转

楼主:
没有,室内。但在室内按理说电机也不会停转啊

网友C:
电脑地面站看关控显示是不是返航模式 电机停转基本上就是气压计判断高度不再变化以后才上锁停转  没有室外测试过关控返航  在首次定点家的位置以后 一定范围内是不会触发返航的 具体还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地面站看关控显示是不是返航模式 电机停转基本上就是气压计判断高度不再变化以后才上锁停转  没有室外 ...

在室内没有搜到星 关控后 飞控是按照要求那样显示land 但电机停转了 当时飞控就继续显示land不过的确上锁了。我之前也单独试过定高模式 发现就如你说的那样高度不变电机就会停转,高度上升和下降电机就会再转。准备再挑个晴天 尝试在室外或者空间够又比较软的地方关控 看有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室内。但在室内按理说电机也不会停转啊

纠结这个干嘛,去室外试一下

楼主:
报一下今天在操场关控实验失控返航的情况 关控后飞机电机没有停转 但是更坏的情况发生了 飞机开始乱飞了 似乎定高了 但是却离开了返航的地方,楼主一激动 打开遥控器 结果遥控器自身的保护加上飞机的失控状态直接把我吓懵了 看着飞机在不到五十米处炸鸡 庆祝五一首炸 我自己的分析是 飞机罗盘没校准。

网友:
刷个固件。重新来过

网友D:
apm刷,富斯刷,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刷,富斯刷,祝爽飞

手动滑稽